[电路/定理] 求助!!三极管电源开关电路功率不够,求原位替代

楼主(2022-03-08):
这个电路原先用的NPN 管是2SD965A,现在要求 Q1通过3A的电流,封装是SOT89,负载是一个电磁阀,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原位替代这个三极管啊,比如用PMOS,求大佬提供一个参考

如果控制信号是24V的话,换PMOS是可行的
增大散热面积,能行么。在sot89下边再人为加上一片薄一些的铝片
这个电路俺也遇到过,用晶闸管和光耦搞定的。
@xch :发射极接的电磁阀,R1我去掉了直接接进了NPN,1号控制信号就是24V,是用继电器控制的和24VA同源的信号
xch
Q1 发射极接啥? 按照你的说法,R1可流过2.7A电流,R1上压降有18V. 1号控制信号的逻辑电平是多少?

楼主:
或者是我的使用不对吗?这个三极管功率500mW  Icm=5A
实际使用时通过2.7A的电流就烧毁了,是因为散耗功率不够吗?

换个mos管吧

网友A:
R1位置换电磁阀
Q1位置换用Nmos管 so8封装的
SOT89封装的MOS 很少

网友A:
干嘛串个6.8欧的电阻啊
你的电磁阀不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串个6.8欧的电阻啊
你的电磁阀不是24V?

这个是之前电路的图,之前电流没有这么大,所以用了个6.8r电阻,有大佬提供了个思路用SOT23封装的A03401的PMOS原位替换一下,可行吗?

网友A:
3401 可能不一定扛得住长时间3A 余量不足

实际电流是2.7左右,这个理论上是可以原位替代的是吧?

网友A:
能不能替代 还要看实际的
你可以看看3401 规格书 建议电阻位先短接 参考下实际vgs电压
反正是要改,建议用Nmos

主要他后面还有些电路,最好还是原位替代才考虑PMOS,是短接R1对吗?

网友A:
短接R1
你控制信号几伏?

控制信号24V和24VA同源的,是一个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B:
楼主这个想法不太现实,我们做产品,需要从原理、功耗这些角度去考虑,如果真有这么大的电流,这个电阻上的功耗就有18W,需要对电阻进行考量,再就是管子,如果需要这种管子的话,就只有达林顿管和碳化硅这类的材料了。建议楼主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电路的真实应用场景。

网友C:
R15去掉,或者换100k;
R7改1R;
R1改0.2R;

@lfc315 :是的,他这个设计有问题,Q1想通过3A的电流,但只设计了一个三极管放大,基极电流必然会很大。 电路应该改为复合管,或者使用MOS管,会合理一些。
@wanwenhao1 :10楼的建议,目的也差不多,让压降尽量降在R1上,但是按10楼的方法不改R7,估计你的R1更扛不住。
@wanwenhao1 :可以计算一下,不会计算也可以用个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在不方便改板的情况下这样改应该勉强能用,三极管还是会挺热,毕竟你的封装就这么大。
R7改为1Ω,则Q1的发射结电流将会有多大,不妥吧。
R7改为1Ω,则Q1的发射结电流将会有多大,不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1位置换电磁阀
Q1位置换用Nmos管 so8封装的
SOT89封装的MOS 很少

前辈,关于三极管功率有些疑问。这个三极管功率500mW  Icm=5A,那 500mW/5A ,得到100mV是什么电压

500mW/5A ,得到100mV是Q1的饱和压降。

网友E:
用射随器当开关,真是个人才,怎么不上天呢?

网友F:
换pnp管,同样封装的,控制信号低电平接通电磁阀,r1短路或换0.1r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前辈,关于三极管功率有些疑问。这个三极管功率500mW  Icm=5A,那 500mW/5A ,得到100mV是什么电压 ...

三极管功率500mW表示其能耗散的热功率,Icm=5A表示最大电流,一般是脉冲电流,因为连续电流的话,自身的耗散功率就超过500mW了。
楼主用的发射极输出方式,若果控制信号也是24V,并且R1短路,R15开路,假设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为100倍,则Ib=0.03A,R7压降为9.9V,假设Vbe=1.0V,则Vce=10.9V,耗散功率=10.9*3=32.7W,不现实的。

用一个复合管(达林顿管)才有机会。

网友H:
pmos更换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射随器当开关,真是个人才,怎么不上天呢?

看到你这语气,我郁闷很久的心忍不住笑了,确实你说的是那么回事,但是也可以,就是基极的电压要高于射极至少0.7V,还得保证基极电流Ibe大于等于3A/放大倍率,否则热死很正常,因为工作在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导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