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6、硬件SPI1驱动RC522

楼主(2022-03-08):
1、关于AT32F425的SPI接口
可以看出包含3路SPI,分别是SPI1、SPI2、SPI3,本文使用SPI1。

2、开发板上SPI的引脚

3、spi1引脚复用

4、开发板与RC522模块连接

开发板                             rc522

PA4 <----------------------------->SDA(NSS)

PA5 <----------------------------->SCK

PA6 <----------------------------->MISO

PA7 <----------------------------->MOSI

PA3   <-----------------------------> RST

3.3V  <----------------------------->3V3

GND <----------------------------->GND

5、与SPI相关操作代码

#define SET_SPI_CS      gpio_bits_set(GPIOA, GPIO_PINS_4)
#define CLR_SPI_CS      gpio_bits_reset(GPIOA, GPIO_PINS_4)

#define SET_RC522RST    gpio_bits_set(GPIOA, GPIO_PINS_3)
#define CLR_RC522RST    gpio_bits_reset(GPIOA, GPIO_PINS_3)

#define SPIReadByte()        SPIWriteByte(0)

void SpiIoInit(void)
{
        /*SPI1 :
                PA4/CS
                PA5/SCK
                PA6/MISO
                PA7/MOSI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3;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6, GPIO_MUX_0);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Init(void)
{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FULL_DUPLE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8;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LOW;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1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

uint8_t  SPIWriteByte(uint8_t Byte)
{
        uint16_t ret=0;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Byte);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RDBF_FLAG) == RESET) {};
    ret=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return (ret&0x0ff);
}

6、与RC522操作相关代码

void RC522Init(void)
{
        uint8_t ver=0;

        SpiIoInit();
        SpiInit();

        PcdReset();

        ver=ReadRawRC(VersionReg);

        if(ver==0x91||ver==0x92)
        {
                printf("rc522 exist\r\n");
        }
        else
        {
                printf("rc522 not exist\r\n");
        }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unsigned char CT[2];//卡类型
unsigned char SN[4]; //卡号

char cStr [ 30 ];
uint8_t  ucArray_ID [ 4 ];

void RC522Polling(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uint8_t j;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尋卡*/
        if(status==MI_OK)//尋卡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防冲撞*/
        }

        if(status==MI_OK)//防衝撞成功
        {
                status=MI_ERR;

                printf("\r\nThe Card ID is:");
                for(j=0;j<4;j++)
                {
                        printf("%02X",SN[j]);
                }
                printf("\r\n");
                status =PcdSelect(SN);
        }
}


//功    能:寻卡
//参数说明: req_code[IN]:寻卡方式
//                0x52 =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0x26 =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OUT]:卡片类型代码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quest(uint8_t   req_code,uint8_t *pTagType)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0))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0];
                *(pTagType+1) = ucComMF522Buf[1];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nticoll(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i,snr_check=0;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MF522Buf[i];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i])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功    能:选定卡片
//参数说明: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Select(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i;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70;
    ucComMF522Buf[6] = 0;
    for (i=0; i<4; i++)
    {
            ucComMF522Buf[i+2] = *(pSnr+i);
            ucComMF522Buf[6]  ^= *(pSnr+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7,&ucComMF522Buf[7]);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9,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18))
    {   status = MI_OK;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验证卡片密码
//参数说明: auth_mode[IN]: 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addr[IN]:块地址
//          pKey[IN]:密码
//          pSnr[IN]: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AuthState(uint8_t   auth_mode,uint8_t   addr,uint8_t *pKey,uint8_t *pSnr)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auth_mode;
    ucComMF522Buf[1] = addr;
//    for (i=0; i<6; i++)
//    {    ucComMF522Buf[i+2] = *(pKey+i);   }
//    for (i=0; i<6; i++)
//    {    ucComMF522Buf[i+8] = *(pSnr+i);   }
    memcpy(&ucComMF522Buf[2], pKey, 6);
    memcpy(&ucComMF522Buf[8], pSnr, 4);

    status = PcdComMF522(PCD_AUTHENT,ucComMF522Buf,1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ReadRawRC(Status2Reg) & 0x08)))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读取M1卡一块数据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OUT]:读出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ad(uint8_t   addr,uint8_t *p )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
        for (i=0; i<16; i++)
        {
                        *(p +i) = ucComMF522Buf[i];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写数据到M1卡一块
//参数说明: addr[IN]:块地址
//          p [IN]:写入的数据,16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p )
{
    char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i,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1] = addr;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if (status == MI_OK)
    {
        //memcpy(ucComMF522Buf, p , 16);
        for (i=0; i<16; i++)
        {
                ucComMF522Buf[i] = *(p +i);
        }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16,&ucComMF522Buf[16]);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

    return status;
}


//功    能: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Halt(void)
{
    uint8_t   status;
    uint8_t   unLen;
    uint8_t   ucComMF522Buf[MAXRLEN];

    ucComMF522Buf[0]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1] = 0;
    CalulateCRC(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2]);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4,ucComMF522Buf,&unLen);

    return MI_OK;
}


//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

void CalulateCRC(uint8_t *pIn ,uint8_t   len,uint8_t *pOut )
{
    uint8_t   i,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len;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PCD_CALCCRC);
    i = 0xFF;
    do
    {
        n = ReadRawRC(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pOut [0] = ReadRawRC(CRCResultRegL);
    pOut [1] = ReadRawRC(CRCResultRegM);
}


//功    能:复位RC522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char PcdReset(void)
{
        SET_RC522RST;
        delay_ms(1);
        CLR_RC522RST;
        delay_ms(1);
        SET_RC522RST;
        delay_ms(1);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delay_ms(1);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ReloadRegL,30);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WriteRawRC(TxAutoReg,0x40);//必须要

    return MI_OK;
}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char M500PcdConfigISOType(uint8_t   type)
{
   if (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ModeReg,0x3D);//3F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   //4F
              WriteRawRC(TReloadRegL,30);//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TReloadRegH,0);
       WriteRawRC(TModeReg,0x8D);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delay_ms(2);
       PcdAntennaOn();
   }
   else{ return 1; }

   return MI_OK;
}

//功    能:读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返    回:读出的值

uint8_t ReadRawRC(uint8_t   Address)
{
    uint8_t   ucAddr;
    uint8_t   ucResult=0;
        CLR_SPI_CS;
    ucAddr = ((Address<<1)&0x7E)|0x80;

        SPIWriteByte(ucAddr);
        ucResult=SPIReadByte();
        SET_SPI_CS;
   return ucResult;
}


//功    能:写RC632寄存器
//参数说明:Address[IN]:寄存器地址
//          value[IN]:写入的值

void WriteRawRC(uint8_t   Address, uint8_t   value)
{
    uint8_t   ucAddr;
        uint8_t tmp;

        CLR_SPI_CS;
    ucAddr = ((Address<<1)&0x7E);

        SPIWriteByte(ucAddr);
        SPIWriteByte(value);
        SET_SPI_CS;
}

//功    能:置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置位值

void SetBitMask(uint8_t   reg,uint8_t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功    能:清RC522寄存器位
//参数说明:reg[IN]:寄存器地址
//          mask[IN]:清位值

void ClearBitMask(uint8_t   reg,uint8_t   mask)
{
    char   tmp = 0x0;
    tmp = ReadRawRC(reg);
    WriteRawRC(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 [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 [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char PcdComMF522(uint8_t   Command,
                 uint8_t *pIn ,
                 uint8_t   InLenByte,
                 uint8_t *pOut ,
                 uint8_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int8_t   irqEn   = 0x00;
    uint8_t   waitFor = 0x00;
    uint8_t   lastBits;
    uint8_t   n;
    uint16_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清所有中断位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清FIFO缓存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 [i]);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            n = ReadRawRC(CommandReg);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开始传送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i = 2000;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 [i] = ReadRawRC(FIFODataReg);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开启天线
//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void PcdAntennaOn(void)
{
    uint8_t   i;
    i = ReadRawRC(TxControlReg);
    if (!(i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关闭天线

void PcdAntennaOff(void)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void Reset_RC522(void)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delay_ms(2);
  PcdAntennaOn();
}

7、实验现象

单片机复位后,循环读卡,测试中使用了两张卡

网友A:
可以加解密嘛?

楼主:
本帖子,只移植了基础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