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做库时怎么将part number做进去

楼主(2022-03-08):
在做库的时候没看到关于part number的相关信息,出BOM的时候要关联上part number,除了一个部品一个部品的加,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如果是原理图建库,分几个部分 那新建的时候打钩选另一个
放置器件的时候是U1A  U1B
出BOM 自然就一个 u1

就是导出bom的时候,有个part number条目,但是做库的时候,没有相关信息,导致导出bom的时候这一条目是空的 但是给采购或者仓库那边的时候是需要这个信息的,所以想将原理图库跟part number关联起来,但是目前没到做CIS库的阶段,想了解下有没有其他途径做关联

网友B:
做一个CIS库

@meilongxu :做EXCEL库关联啊,做财务的**都会这个
这个方案有想过,但是目前还没到做库的阶段,部品还没完全定下来,所以就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其他途径将库跟part number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