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初始化结构体前面都要加&

楼主(2022-03-08):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基础问题了。
结构体本身可能较大,如果按值传送的话,复制到临时变量会相对费时。 加&表示取地址,就是把地址传送过去就可以了,效率更高。

网友B:
是取地址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语言的基础问题了。
结构体本身可能较大,如果按值传送的话,复制到临时变量会相对费时。 加&表示取地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