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时钟是哪个阶段配置的

楼主(2022-03-08):
看官网的例程,没弄清时钟是如何处理的,
求教一下
AC7801
\gpio\SampleCode\1 GPIO_Basic

网友A:
Init函数里面

网友B:
初始化函数里面

网友C:
在初始化函数里边进行配置

网友D:
感觉在引脚初始化前进行

网友E:
进入while之前的任意位置

网友F:
我觉得只要还没有正式开始执行逻辑  就什么地方都可以

网友G:
在初始化函数里面

网友H:
我一般都在引脚初始化之前

网友I:
感觉位置不是很重要

网友J:
仿真,
一步步的跟着走走,
这样也能熟悉下程序的流程

楼主(2022-04-07):
有时候,太整洁了,也会不适应,代码函数太少 了,哈哈

网友K:
进入main函数后,就会先配置相关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入main函数后,就会先配置相关时钟。

好像不是

网友L:
初始化main函数里面

网友M:
在main函数之前执行系统,SystemInit()函数。
这段代码在Startup_78xx.s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main函数之前执行系统,SystemInit()函数。
这段代码在Startup_78xx.s文件里面
...

非常感谢,这部分困惑好久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部分困惑好久了

客气客气!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
像我,只看main里的,前面那些引导之类的,一直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