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输入端口电平不稳定

楼主(2022-03-08):
新项目使用G0系列的单片机,编译环境使用cubeIDE。起初感觉自动生成代码非常方便,后期多个样机发现,输入端口电平会无故拉低。用示波器观察,电平在高速无规矩波动。出现问题的输入端口已经在外部做了10k上拉,内部也配置为上拉。可是电平还是不稳。
请问各位是否遇到过开启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硬件上有干扰

网友B:
示波器看下,
正常的话,应该是外部信号拉低的

楼主:
经过几天的排查实验,找不到明显的规律。 1. 断开io外部电路,依然无法拉高电平。示波器测量波形无规律波动。
2. 出现问题的板子,大多为PD口。
3.更换一个新的芯片,第一次上电,测量电平有时候也是有问题的。
4. 有问题的板子经过热风枪吹焊后,大概率会一时变好,或者一直是变好。
5. 这次项目第一次使用G0系列芯片且用内部振荡器,又是第一次使用cubeIDE。 不知是否有使用G0用于项目或者使用cubeIDE的朋友,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看第四点,感觉是焊接问题,
或者,检查下原理图~~

网友D(2023-03-03):
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是不是3.3v还有就是检查和io下拉电阻太小,导致限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