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请教PIC18F87J10中断优先级怎么处理?

楼主(2022-03-08):
哪里能找到对应的例程之类的

网友A:
优先级要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B:
如楼上所述,每个厂家的芯片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你要自己看看手册。

网友C:
PIC18有两个中断向量,一个用于高优先级中断,另一个用于低优先级中断。你可以为每个中断源设置优先级。

至于中断优先级怎么处理,不太确定你问题的具体意思。比如你是指怎么为中断源设置优先级,还是指发生了中断之后怎么根据优先级来处理中断?或者还是其他别的意思。

建议你先看一下PIC18系列参考手册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39500a_cn.pdf,或者芯片数据手册对于中断的介绍。然后再看还有什么更具体一点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8有两个中断向量,一个用于高优先级中断,另一个用于低优先级中断。你可以为每个中断源设置优先级。

...

好的,感谢

网友D:
是的.4楼答复很详细了...楼主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整优先级就好了

网友E(2023-07-12):
可以分享一个 PIC18F87J10 的工程 和编译环境的搭建么   919818592@qq.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分享一个 PIC18F87J10 的工程 和编译环境的搭建么

你完全是个小白,到处在提相同的问题,如果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转行来的,请教你们公司的老鸟吧,不丢人的,或者自己学着看X IDE的用户指南,学着建个工程,文档在你的开发环境的安装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