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修改hosts文件配置,快速访问GitHub网站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通常在我们的电脑上直接访问github的时候,浏览器会一直绕圈圈。这里,我们通过修改hosts文件配置,实现对github的快速访问。首先声明一下,我的电脑使用是Win10系统。在Win10系统中,hosts文件依旧保存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中,但是etc这个文件夹已经被隐藏了,直接通过资源浏览器,一般是访问不了这个文件夹的。也许你可以通过修改设置,能看到这个文件夹。但后续的操作,需要修改hosts文件的配置内容,由于涉及到管理员权限的问题,所以最好放弃通过资源管理器完成修改操作。
首先我们使用命令行方式操作,按照以下步骤:
1、        在win10系统的导航工具栏的检索栏中输入“cmd”。
2、        在弹出窗体中,选择右侧的“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3、  在控制台窗体中输入“cd drivers\etc”,这样进入etc目录。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安装在其他驱动器上的,那么按照一下顺序输入指令并执行
1) 输入x:
这里的x,是win10系统目录(一般是windows)所在的驱动器名,通常为c
2) 输入“cd \”
   目的是退到根目录下
3) 输入“cd 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这样进入到hosts文件所在的etc目录
4、  输入“copy hosts e:”
因为在系统目录下,不能直接修改hosts这个文件,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其它不涉及管理员权限的地方,上面的指令,会把hosts文件拷贝到e盘根目录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拷贝到d盘,这里我使用e盘

5、  使用文本编辑软件,如记事本notepad、editplus等,打开拷贝到4中的目标盘上的hosts文件,在文件末尾追加以下内容:
140.82.114.4        github.com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保存文件。

6、回到刚才的那个cmd控制台,输入“copy e:hosts”,在提示中输入“y,回车。把修改后的hosts文件拷贝回系统etc所在目录

7、 为了确认内容是否被修改,可以输入“type hosts”,查看修改内容

可以看到文件末尾确实已经是我们想要追加的内容。
8、打开浏览器,输入“github.com”,是不是很快就打开,不转圈圈了?

网友A(2022-03-08):
修改该文件是不是还可以访问谷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该文件是不是还可以访问谷歌

谷歌的不行

网友B:
好像是可以。。。

网友B:
没用,还是一个鸟样
嗯… 无法访问此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还是一个鸟样
嗯… 无法访问此页面

不会吧,我的是联通网,测试过,确实好用的啊

网友C: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