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22-03-08):
AD, rc
该设计时怎么实现低通滤波器的。R14和R17连在一根线上,然后再加电容到地,不应该每个电阻配一个电容到地吗,组成RC滤波。另外中间加电感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大概是这个意思:

谢谢坛友的赐教,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网友B:
我们实际使用不用这个低通电路,也是可以过BCI实验,满足前装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实际使用不用这个低通电路,也是可以过BCI实验,满足前装要求。

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线路架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线路架构吗?

把低通去掉就行。注意BR的阻抗控制.从D1到右边的座子之间要把PCB对应的地全部挖掉。另外注意座子旁边那几个阻容的封装大小。差分等长走线就行了

收到,改天再次设计时定会参考坛友的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