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AT32F425串口使用DMA发送数据超时接收数.....

楼主(2022-03-08):
DM, ar
1. 程序设计思路:
    设计一个函数用于串口发送数据,通过DMA方式发送数据,接收数据则通过中断方式接收不定长度的数据。
2. 数据发送具体实现方法:
   DMA弹性请求映射,可以将DMA的通道CHx_SRC[x=1-7]设定为任意来源,如将DMA_Chanel1通道设置为USART2_TX的具体函数为: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1, DMA_FLEXIBLE_UART2_TX);具体可以参考手册的说明。这一点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3. 数据接收具体实现方法:
    具体的思路还是通过中断的方式结束数据,当检测到数据超时后,判断为数据接收完成,本程序中设置为5ms超时。
4. 数据超时的实现:
   通过定时器TMR6来计数实现
5.具体接线及代码运行情况,如图所示,接开发板的PA2,PA3口,测试代码可正常收发数据。
附带源码如下,有需要的可以直接下载运行,所有库已经整理完成。

楼主:
程序已经把bsp库文件集成一起,可以直接作为程序模拟使用。具体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我再慢慢修改。

网友A:
DMA用好了,可以节省很多CPU开资。

网友B:
虽然没申请到开发板,到可以多看看别人的测评贴

网友C(2022-12-05):
不定长数据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吗?

网友D:
这个Idle中断怎么使用

网友E:
425的DMA没有固定映射模式了吗

网友F:
AT32F425的串口有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