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期】你选开发板,二姨家买单+MangoPi-R3 开箱加试用

楼主(2022-03-08):
MangoPi-R3 开箱加试用
本次感谢21IC弄的自选开发板评测活动,目前板子已经到手了,我选择的是MangoPi-R3开发板,其是搭载了全志的F1C200s芯片。
先给大家看下其内部资源,其采用ARM926ejs内核,我手上的是内置了64MB的DDR1内存。可以用来跑Linux,裸机也是可以的。可以说目前资料还是非常丰富的。
还是先看下板子吧!
正面就是我们的芯片,两个USB口一个是USB转TLL口,用来调试用,一个口是OTG用来烧写板载NAND Flash的。正面还预留了一个摄像头接口和一个40Pin的RGB显示屏接口。
背面是NAND芯片,加上电容屏接口,正面的40Pin里面包含了一个电阻屏接口,可以看出这个小板子还是预留了很多东西的。
刚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发现没有程序,所以我们需要先烧写下程序。
烧写程序我们需要通过我们OTG的USB口,我们需要把OTG口的驱动弄好,需要两个驱动。
就是这两个,里面内容都是按照里面输入即可。接下来就是不断的重启烧录。如下图:
烧写完成,我们可以复位,打开串口终端,这时候就有信息出来了如下:

U-Boot SPL 2020.07 (Feb 16 2022 - 01:43:17 +0000)

DRAM: 64 MiB

Trying to boot from MMC1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spl: mmc init failed with error: -95

Trying to boot from MMC2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spl: mmc init failed with error: -95

Trying to boot from sunxi SPI

SPI-NAND: GigaDevice GD5F1GQ5UEYIG

SPI-NAND: U-Boot address: 53248

  12. U-Boot 2020.07 (Feb 16 2022 - 01:43:17 +0000) Allwinner Technology

CPU:   Allwinner F Series (SUNIV)

Model: Allwinner F1C100s Generic Device

DRAM:  64 MiB

MMC:   mmc@1c0f000: 0, mmc@1c10000: 1

Setting up a 800x480 lcd console (overscan 0x0)

In:    serial

Out:   vga

Err:   vga

Allwinner mUSB OTG (Peripher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Card did not respond to voltage select!

unrecognized JEDEC id bytes: ff, c8, 51

Failed to initialize SPI flash at 0:0 (error -2)

List of MTD devices:

* spi-nand0

  - device: spi-nand@1

  - parent: spi@1c05000

  - driver: spi_nand

  - type: NAND flash

  - block size: 0x20000 bytes

  - min I/O: 0x800 bytes

  - OOB size: 128 bytes

  - OOB available: 4 bytes

  - 0x000000000000-0x000008000000 : "spi-nand0"

=========================

Boot Device: spi

Boot Slot 0: empty

Boot Slot 1: spi-nand

=========================

DFU waiting on SPI-NAND...

musb-hdrc: peripheral reset irq lost!

Booting from SPI-NAND...

Reading 16384 byte(s) (8 page(s)) at offset 0x00080000

Reading 7340032 byte(s) (3584 page(s)) at offset 0x00100000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807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8070000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816f9000, end 816ff78f ... OK

Cannot setup simplefb: node not found

  52.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5.4.66 (wanghui@ubuntu20) (gcc version 8.4.0 (Buildroot 2020.02.4-ga37ac44-dirty)) #1 Wed Feb 16 01:40:16 UTC 2022

[    0.000000]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f

[    0.000000]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OF: fdt: Machine model: Widora MangoPi R3

[    0.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cma: Reserved 16 MiB at 0x8300000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6256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earlyprintk rootwait consoleblank=0 net.ifnames=0 biosdevname=0 root=ubi0 ubi.mtd=3 rootfstype=ubifs cma=16M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linear)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linear)

[    0.000000] mem auto-init: stack:off, heap alloc:off, heap free:off

[    0.000000] Memory: 37692K/65536K available (7168K kernel code, 256K rwdata, 1812K rodata, 1024K init, 240K bss, 11460K reserved, 16384K cma-reserved)

[    0.000000]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NR_IRQS: 16, nr_irqs: 16, preallocated irqs: 16

[    0.000000] random: get_random_bytes called from start_kernel+0x254/0x444 with crng_init=0

[    0.000052]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4MHz, resolution 41ns, wraps every 89478484971ns

[    0.000140] clocksource: timer: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79635851949 ns

[    0.000832]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    0.00094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03.16 BogoMIPS (lpj=1015808)

[    0.070267]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70815]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070864]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072689]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    0.074791]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100000 - 0x80100058

[    0.076103] devtmpfs: initialized

[    0.087383]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    0.087449]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3072 bytes, linear)

[    0.091663]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09436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98282]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    0.100692]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    0.148715]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14915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14932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14952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150031] mc: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    0.150160] videodev: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    0.150428]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    0.150453]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    0.150526]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    0.151644] ion_parse_dt_heap_common: id 4 type 4 name cma align 1000

[    0.152598]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    0.155255]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timer

[    0.186724] thermal_sys: Registered thermal governor 'step_wise'

[    0.18747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189110] tcp_listen_portaddr_hash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89188]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89243]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89296]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0.189636]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89705]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9025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191865]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191903]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191918]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191933]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194610]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    0.196704] Initialise system trusted keyrings

[    0.197378]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30 max_order=14 bucket_order=0

[    0.219768]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222531]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    0.333719] Key type asymmetric registered

[    0.333761] Asymmetric key parser 'x509' registered

[    0.333937]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49)

[    0.333965] io scheduler mq-deadline registered

[    0.333985] io scheduler kyber registered

[    0.348647] suniv-f1c100s-pinctrl 1c20800.pinctrl: initialized sunXi PIO driver

[    0.372078]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8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378281] suniv-f1c100s-pinctrl 1c20800.pinctrl: 1c20800.pinctrl supply vcc-pa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379635] printk: console [ttyS0] disabled

[    0.399965] 1c25400.serial: ttyS0 at MMIO 0x1c25400 (irq = 27, base_baud = 6250000) is a 16550A

[    0.853975] printk: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867922] panel-simple panel: panel supply pow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877685] SCSI Media Changer driver v0.25

[    0.883486] suniv-f1c100s-pinctrl 1c20800.pinctrl: 1c20800.pinctrl supply vcc-pc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0.896723] spi-nand spi0.0: GigaDevice SPI NAND was found.

[    0.902327] spi-nand spi0.0: 128 MiB, block size: 128 KiB, page size: 2048, OOB size: 128

[    0.912183] 4 fixed-partitions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0.0

[    0.918666]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spi0.0":

[    0.923480] 0x000000000000-0x000000080000 : "u-boot"

[    0.934476] 0x000000080000-0x0000000a0000 : "dtb"

[    0.943698] 0x000000100000-0x000000800000 : "kernel"

[    0.951367] random: fast init done

[    0.983387] 0x000000800000-0x000007800000 : "rom"

[    1.385447] random: crng init done

[    1.428348] suniv-f1c100s-pinctrl 1c20800.pinctrl: 1c20800.pinctrl supply vcc-pe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441425]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448107] ehci-platform: E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1.453714]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1.460062] ohci-platform: O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1.46586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1.472906] usb_phy_generic usb_phy_generic.0.auto: usb_phy_generic.0.auto supply vcc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486670] using random self ethernet address

[    1.491141] using random host ethernet address

[    1.497112] usb0: HOST MAC 56:f8:f8:ef:9a:86

[    1.501513] usb0: MAC 1e:02:c4:88:70:3f

[    1.505583] using random self ethernet address

[    1.510039] using random host ethernet address

[    1.514647] g_ether gadget: Ethernet Gadget, version: Memorial Day 2008

[    1.521361] g_ether gadget: g_ether ready

[    1.525908] i2c /dev entries driver

[    1.533512] sunxi-wdt 1c20ca0.watchdog: Watchdog enabled (timeout=16 sec, nowayout=0)

[    1.543549] suniv-f1c100s-pinctrl 1c20800.pinctrl: 1c20800.pinctrl supply vcc-pf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    1.582114] sunxi-mmc 1c0f000.mmc: initialized, max. request size: 16384 KB

[    1.59164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    1.597350]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    1.605654] debugfs: Directory '1c23c00.codec' with parent 'F1C100s Audio Codec' already present!

[    1.620811] sun4i-codec 1c23c00.codec: Codec <-> 1c23c00.codec mapping ok

[    1.63719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641749]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    1.647585] Loading compiled-in X.509 certificates

[    1.673613] ubi0: attaching mtd3

[    1.779526] g_ether gadget: high-speed config #2: RNDIS

[    3.230273] ubi0: scanning is finished

[    3.260866] ubi0: attached mtd3 (name "rom", size 112 MiB)

[    3.266485] ubi0: PEB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LEB size: 126976 bytes

[    3.273350] ubi0: min./max. I/O unit sizes: 2048/2048, sub-page size 2048

[    3.280184] ubi0: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data offset: 4096

[    3.287168] ubi0: good PEBs: 896, bad PEBs: 0, corrupted PEBs: 0

[    3.293162] ubi0: user volume: 1, internal volumes: 1, max. volumes count: 128

[    3.300403] ubi0: max/mean erase counter: 1/0, WL threshold: 4096, image sequence number: 1518200548

[    3.309543] ubi0: available PEBs: 0, total reserved PEBs: 896, PEBs reserved for bad PEB handling: 40

[    3.319414] cfg80211: Loading compiled-in X.509 certificates for regulatory database

[    3.327606] ubi0: background thread "ubi_bgt0d" started, PID 61

[    3.343180] cfg80211: Loaded X.509 cert 'sforshee: 00b28ddf47aef9cea7'

[    3.350055] ALSA device list:

[    3.353041]   #0: F1C100s Audio Codec

[    3.357277] platform regulatory.0: Direct firmware load for regulatory.db failed with error -2

[    3.365981] cfg80211: failed to load regulatory.db

[    3.373691] UBIFS (ubi0:0): Mounting in unauthenticated mode

[    3.480878] UBIFS (ubi0:0): recovery needed

[    3.574083] UBIFS (ubi0:0): recovery deferred

[    3.578785] UBIFS (ubi0:0): UBIFS: mounted UBI device 0, volume 0, name "rootfs", R/O mode

[    3.587122] UBIFS (ubi0:0): LEB size: 126976 bytes (124 KiB), min./max. I/O unit sizes: 2048 bytes/2048 bytes

[    3.597066] UBIFS (ubi0:0): FS size: 106786816 bytes (101 MiB, 841 LEBs), journal size 9023488 bytes (8 MiB, 72 LEBs)

[    3.607679] UBIFS (ubi0:0): reserved for root: 0 bytes (0 KiB)

[    3.613513] UBIFS (ubi0:0): media format: w4/r0 (latest is w5/r0), UUID C4B0D0F7-7304-495D-827F-42879C90E3A9, small LPT model

[    3.631465] VFS: Mounted root (ubi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0:15.

[    3.644842] devtmpfs: mounted

[    3.65241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024K

[    3.657118] Run /sbin/init as init process

[    4.246316] UBIFS (ubi0:0): completing deferred recovery

[    4.324286] UBIFS (ubi0:0): background thread "ubifs_bgt0_0" started, PID 68

[    4.496053] UBIFS (ubi0:0): deferred recovery completed

Mounting OverlayFS: Skip

Starting syslogd: OK

Starting klogd: OK

Running sysctl: OK

Populating /dev using udev: [    5.528793] udevd[97]: starting version 3.2.9

[    5.801997] udevd[98]: starting eudev-3.2.9

done

Saving random seed: OK

Starting network: OK

ssh-keygen: generating new host keys: RSA

[   33.765330] vcc3v0: disabling

[   33.768335] vcc3v3: disabling

[   33.771304] vcc5v0: disabling

DSA ECDSA ED25519

Starting sshd: OK

Starting DHCP server: OK

Creating MySQL system tables...

Installing MySQL system tables...

OK

Filling help tables...

OK

  219. To start mysqld at boot time you have to copy

  220. support-files/mysql.server to the right place for your system

  221. PLEASE REMEMBER TO SET A PASSWORD FOR THE MySQL root USER !

  222. To do so, start the server, then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s:

  223. /usr/bin/mysqladmin -u root password 'new-password'

  224. /usr/bin/mysqladmin -u root -h mangopi-r3 password 'new-password'

  225. Alternatively you can run:

  226. /usr/bin/mysql_secure_installation

  227. which will also give you the option of removing the test

  228. databases and anonymous user created by default.  This is

  229.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production servers.

  230. See the manual for more instructions.

  231. You can start the MySQL daemon with:

  232. cd /usr ; /usr/bin/mysqld_safe &

  233. You can test the MySQL daemon with mysql-test-run.pl

  234. cd /usr/mysql-test ; perl mysql-test-run.pl

  235. Please report any problems with the /usr/bin/mysqlbug script!

  236. Starting mysql...done.

  237. Welcome to Widora MangoPi R3

  238. mangopi-r3 login: 700101 00:01:25 mysqld_safe Logging to '/var/mysql/mangopi-r3.err'.

  239. 700101 00:01:26 mysqld_safe Starting mysqld daemon with databases from /var/mysql

  240. Welcome to Widora MangoPi R3

  241. mangopi-r3 login:

这个是启动终端的信息,除了串口可以连接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USB OTG口虚拟一个以太网络出来,用于SSH连接测试。
这里需要把这个驱动安装上。
之后通过SSH就能进入终端了,也可以看到文件夹。
这是打印的内核CPU信息,本次开箱先这样,后续我们接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