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蜂鸣器和发光led有何区别

楼主(2022-03-09):
各位大佬,
为什么我对蜂鸣器和led灯一起初始化,
给了上拉电阻,

然而蜂鸣器不叫,led会亮

网友A:
蜂鸣器或许要加驱动吧,
io不够,加个三极管

楼主:
加了个9014,
活了

网友B:
一个是声音一个是光啊

网友C:
有一个得需要带二极管的

网友D:
加驱动之后好使了吗

网友E:
这俩都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F:
蜂鸣器估计需要加一个三极管

网友G:
引脚自己的驱动能力是不够的

网友H(2022-04-08):
这个看你电路才行

网友I:
可能是你IO驱动能力不够呗,你看看配置,是否能实现20mA的驱动呢?

网友J:
你是否有驱动电路啊?

网友K:
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吧,你电路怎么设计的,程序咋写的啊?

网友L:
驱动能力不够有可能

网友M:
你咋初始化的呢?蜂鸣器需要的电流可能会大一些

网友N:
你这IO直接驱动不动蜂鸣器的

网友O:
你接线都对不,看看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P:
感觉是你的驱动方式有问题,你可能需要三极管来驱动它

网友Q:
你可以用MOS当个开关用,总之不能用IO直接驱动

网友R:
你这电路也没有,还是把电路放出来再说吧,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