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设备内部测温如何实现成本低

楼主(2022-03-09):
标准3U机箱,内部测温,用什么比较好
pt100?18b20?

网友A:
100还有搭电路,18直接就行
显而易见那

网友B:
18板载,100有引线,可能灵活一点

网友C:
我觉得都行,但是机箱测温是不是需要贴在机箱上呢,所以PT100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D:
用PT100就可以了,非常稳定

网友E:
18B20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接触式的比较麻烦吧

网友F:
都可以用吧,这俩精度不都可以达到1%么

网友G:
看你精度,如果要高精度,我觉得还得是DS18B20,有高精度的

网友H:
用数字的呗,简单,采集温度比较准

网友I:
PT100还可以吧,接触式的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J:
用DHT11我觉得都行,数字式而且你不是仅仅就要内部测温么

网友K:
测温看你测哪块,如果是机箱温度可以用PT100,如果内部环境温度应该用SHT20这种吧

网友L:
都可以,如果非接触式,用18B20,接触的用PT100

网友M:
我个人觉得还是DS18B20比较好用,仅仅是个人建议哈

网友N:
这种做测温意义是在哪儿?是测板子温度还是机箱温度,内部环境温度貌似测了也没啥用吧

网友O:
看你测得侧重点在哪儿吧,如果仅仅是想要个温度,用18B20就行了

网友P:
18B20就可以用的,数字好采集

网友Q:
内部测温感觉如果要测空气中的这种温度,用DHT11这种就行,还带湿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