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emwin能否做截屏处理

楼主:
产品说明说需要用到显示界面
直接拍照被认为尺寸不标准,需要将显示的界面截屏传的电脑上。

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到这种功能需求,可有方法实现么

网友A(2022-03-10):
1)通过仿真器进行截图
2)在板子上对 Framebuffer进行截图,需要编码成bmp, 或 png, 同时操作文件系统

网友B:
好像加点什么代码的,就能实现
不过,我不会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A:
可以为单片机实现命令行接口(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然后通过串口控制台输入指令:fbdump,单片机收到指令后,开始将显存里面的数据通过串口回传即可,这样就不用实现写文件(文件系统)。

网友D:
我们好像专门用了个串口,实现过类似的,我找找去啊,就用过一次,忘了

网友A:
可以开发一个基于 User-mode Driver Framework (UMDF) 的虚拟串口 Win64/Win10 驱动,然后完全在Windows上仿真模拟CLI (命令行),通过虚拟串口实现screenshot

网友E:
估计是可以做截屏处理的

网友F:
有专用的指令吗

网友G:
如何通过仿真器进行截图啊

网友H:
不能再程序里添加了吗

网友I:
以什么格式进行上传 呢

网友J:
这样做真的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何通过仿真器进行截图啊

N9H30 emWin Simulator
https://github.com/symfund/N9H30_emWin_NonOS

N9H26 emWin Simulator
https://github.com/symfund/N9H26_emWin_NonOS
右击mouse,点击 Take Screenshot,填写截图文件名称保存。

网友A:
修改Win32 仿真器上的屏幕大小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