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30 CAN接收不稳定 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10):
现象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接受信息不稳定

网友B:
内置的can模块吗

网友C:
终端电阻有吗

网友D:
设置这个位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吗

网友F:
周围有干扰源吗

网友G:
进入不了缓存吗

网友H(2022-04-14):
can也是差分的吧,一般不会,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I(2022-06-12):
终端电阻,或者线路查一下是不是有续接呢

网友J(2022-07-16):
可以用那个小白盒分析下

网友K(2024-11-17):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啊

网友L:
汽车电源系统提供的工作电压不正常

网友M:
CAN总线系统链路故障

网友N:
阻抗不匹配

网友O:
电磁干扰

网友P:
检查CAN总线系统的链路,包括线缆、连接器等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的情况,应及时更换或修复。

网友Q:
在CAN总线网络中,应尽量减少分支长度,以降低信号反射。如果分支长度无法减少,可以在长分支末端加上适当的电阻来消除信号反射。

网友R:
地线干扰和地回路问题

网友S(2024-12-22):
N9H30 CAN接收不稳定可能涉及硬件连接、通信设置或外部干扰。建议检查物理连接、通信参数,并考虑电磁屏蔽。如问题未解决,可查阅相关手册或咨询专业人士。

网友T:
新唐技术

网友U:
按标准来的吗

网友V:
CANH和CANL接线正确,没有接反或短接。检查接线是否有破损或接触不良。

网友W:
检查接受滤波器和掩码设置是否正确,避免过滤掉合法的CAN消息。

网友X:
增加双绞程度也可以提高CAN总线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Y:
CAN 接收滤波设置不合理,可能导致部分有效数据被过滤掉,或者无法正确区分不同类型的数据帧,从而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Z:
如果总线负载过高,考虑优化消息发送策略,减少不必要的消息发送。

网友AA:
尽量避免CAN线与其他高频信号线平行布置,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B:
使用CAN分析仪或软件工具监控CAN总线的负载情况。过高的总线负载可能导致消息丢失或延迟。

网友AC:
设备接地良好,减少静电干扰对CAN通信的影响

网友AD:
如果环境中有较强的电磁干扰,可以考虑在CAN总线中加入共模电感来抑制干扰

网友AE:
can也是微分,对吧?一般不会。是布线问题吗?

网友AF:
检查电源电路是否稳定,确保电源滤波电容充足,避免电源波动影响CAN通信

网友AG:
端子电阻,或线路检查是否有连接

网友AH:
CAN通讯的终端电阻通常为120欧姆。

网友AI:
CAN 接收中断处理程序编写不当,如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过长、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等,可能导致部分数据接收不及时或丢失。

网友AJ:
你可以用那个小白盒来分析它

网友AK:
检查CAN收发器的TXD和RXD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控制器的对应引脚,以及CAN_H和CAN_L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AL:
Canh和canl接线正确,没有反向或短路。检查线路有无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AM:
周围存在强电磁场干扰源,如电机、变频器、无线通信设备等,会对 CAN 总线信号造成干扰,导致接收不稳定

网友AN:
对于由于逆变器信号串扰进入总线导致的通讯异常,可以考虑增加隔离模块来隔绝地回流,限制干扰幅度,增加总线抗干扰性。

网友AO:
检查是否正确地在CAN总线的两端添加了120欧姆的终端电阻

网友AP:
在复杂环境中,电磁干扰可能导致CAN通信不稳定,考虑增加屏蔽措施或使用抗干扰能力更强的线缆

网友AQ:
极端的温度和湿度条件可能会影响CAN通信的稳定性,确保设备在适宜的环境下运行。

网友AR:
检查CAN总线的终端电阻是否正常(通常为120欧姆)。终端电阻异常可能导致信号反射,从而影响通信稳定性。

网友AS:
使用稳压电源,确保电源输出电压在 N9H30 的工作电压范围内且纹波系数满足要求;增加电源滤波电容,进一步减小电源纹波;根据系统中各设备的功耗,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源,保证有足够的功率余量。

网友AB:
CAN_H和CAN_L线没有接反或短路。如果连接错误,可能会导致通信异常。可以通过测量对地电压(平均电压)来检查CAN H和CAN L导线是否损坏或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CAN H和CAN L的对地电压应该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AT:
在CAN总线的两端正确安装了120欧姆的终端电阻,以减少信号反射

网友U:
附近有干扰吗

网友AU:
使用屏蔽电缆以减少电磁干扰,提高通信稳定性。

网友AV:
减少CAN总线上的节点数量,避免总线过载

网友AW:
检查连接器是否牢固,线缆是否有损坏。

网友AX:
电源电压不稳定、纹波过大或电源功率不足都可能影响 CAN 控制器和收发器的正常工作。例如,当系统中其他大功率设备启动时,导致电源电压瞬间下降,可能使 CAN 接收出现错误

网友AY(2025-01-21):
如果N9H30处于强电磁干扰的环境中,可以考虑增加屏蔽措施,如屏蔽电缆和接地。

网友AZ:
CAN收发器与控制器之间的电压匹配。

网友BA:
对 CAN 总线采用屏蔽电缆,并将屏蔽层可靠接地;在 CAN 收发器附近安装铁氧体磁珠或滤波器,抑制高频干扰信号;合理布置 CAN 总线,避免与强干扰源平行布线或近距离靠近。

网友BB:
电缆损坏、连接器接触不良或终端电阻不匹配等都会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如电缆长期使用后出现内部导线断裂、外皮破损,或者连接器在振动环境下松动

网友BC:
检查CAN总线两端是否已正确安装120Ω的终端电阻

网友BD:
CAN控制器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与发送方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