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dac能否输出正弦波

楼主(2022-03-09):
如何实现

网友A:
用查表法作即可

网友B:
可以,描点

网友C:
可以的,不过最快也就10K左右

网友D:
新唐有专门的MCU DAC可以输出正玄波 M031G
联系 guimi2014  微信

网友E:
查表法粗糙吗

网友F:
查表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网友G:
那能有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H:
应该是可以输出正弦波的

网友I:
应该还有其他比较耗费资源的方式

网友J:
当然可以输出正弦波了

网友K(2022-04-22):
可以,
看对波形细腻程度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