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智能车竞赛]
BLDC-三相六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9):
AD, dc
三相六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三相电机,六个节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电机,六个节拍的。

6个节拍是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解铃还须系铃人,下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三相六步吧!

这是一种BLDC的经典驱动方法。如下图所示,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所谓的六步换相法即是按如下的顺序通电:AB->AC->BC->BA->CA->CB。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其他的通电顺序,只需要保证磁场的变化方向能构成一个旋转磁场即可。
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加QQ229052950进行讨论,加时请写暗号:BLDC。哈哈。
本解释借鉴网络博主“高明飞”之作,请知晓。标题为“BLDC六步换相法基本原理及驱动波形”。

网友B:
三相就是三相电机

网友C:
应该是最普通的

网友D:
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E:
为什么会产生六拍的呢

网友F:
磁场的变化产生的

网友G:
是的额是周期变化的

网友H(2022-04-08):
感觉楼主对电机很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