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接收数据丢数怎么破?

楼主(2022-03-09):
发送单个数据,正常,
例如发送12,收到12

发送字符串,可能后面的几个收不到
例如发送1123456789,有时收到1234567,有时收到12345678

网友A:
那说明数据接收处理函数有问题啊

网友B:
用的中断接受还是查询法

网友C:
接受处理吧。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足

网友D:
大端小端的问题吧

网友E:
楼主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F:
会不会是速度过快了啊

网友G:
你这个 不光是漏收啊 还有错误接收啊

网友H:
看着不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I:
估计是楼主的接受函数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