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连接的话,一般可靠距离怎么算

楼主(2022-03-09):
能够划分一下
可靠距离:保持连接,数据稳定
可工作距离:能工作,数据可能不稳,通过重发、补传等措施保持数据完整性

一般距离要求,或者工作环境的要求有没有标准

网友A(2022-04-13):
感觉还真不好说,是否开阔,是否有干扰可能都是条件吧

网友B:
计算应该是依据官方测量的模块数据呗

网友C:
你要是用MCU自己做模块或者蓝牙方案的话,按照官方芯片提供的距离,再按照自己设计的天线的功率计算的

网友D:
这个距离没算过,一般跟你天线辐射有关系

网友E:
应该没啥标准,但是大概5m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一般BLE不都是十米的么,所以按十米以内计算呗

网友G:
这个还是需要实际测量,估计是测量天线的功率

网友H:
这个应该跟天线功率有关系的

网友I:
这种距离标准应该没有吧

网友J:
ble通讯距离与发射功率,天线,使用环境(空间遮挡,射频环境)等诸多因素有关,天线都有方向性,不同的摆放,都不一样, 使用蓝牙芯片573评估板(自主天线)测试,办公环境30米+,室外百米+。 一般蓝牙可靠通讯距离需要结合实际使用环境评估,选择合适参数。

网友K:
你要看标准的话估计得参考2.4GHz的标准吧

网友L:
一般都是十米,根据天线功率,可能比十米少,也可能比十米远

网友M(2022-09-10):
我都是按5米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