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进入串口中断之后发生帧错误中断

楼主(2022-03-09):
家人们,串口工具发数据给单片机,进入中断之后发生帧错误中断,可能是因为什么?我尝试把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调高也没用

网友A:
不在中断里处理数据,把数据缓存,在中断外执行

网友B:
这个要看看你的代码吧,你数据量有多大啊?

网友C:
啥是帧错误判断啊?是接收的数据不对 ?

网友D:
你看看你的波特率是否正确呢?

网友E:
之前你的数据接收的对么?还是之前对,修改代码之后就不对了呢?

网友F:
不是很理解,你先用正确的代码或者demo跑一下看看

网友G:
感觉是你数据处理逻辑有些问题吧

网友H:
不好说,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I:
正常来说不会这样的,不要在中断里判断数据,是收到数据缓存起来

网友J:
异步通讯出现帧错误很正常,如果不使用硬件连线做帧同步,就需要在数据里添加帧头/尾信息以便于区分

网友K:
你试试用DMA呢?这样是不是能好一些呢?

网友L:
现象是什么能接收一半?

楼主:
家人们,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复现了,只记得加了一句代码
if (__HAL_UART_GET_IT_SOURCE(&huart2, UART_IT_IDLE))
    {
        UART2_IDLECallback();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加在中断前面就能正常接收了,虽然是好了,但是不理解的代码我还是没拿来用,于是我翻新写了一个驱动,但还是想理解这个代码,我不理解的地方在于,有数据来了之后就会进入中断,然后接收,最后调用回调函数,整个中断完成。而这里的操作是是先判断指定的串口中断源是否开启,然后直接调用回调函数???补充这里是用了DMA的,所以我是没明白,DMA和中断的关系,也就是接收的整个流程逻辑,我觉得应该是有数据发进来会触发DMA接收中断,将数据存储在DMA指定的BUFF里面,然后串口自己的中断发现有数据发过来,就会进入串口中断,而在串口中断里面,我们只是一个数据的善后工作,比如知道数据的数量,判断中断标志位等等,真正的接收已经在DMA里面完成了。最后在这里真的感谢这个论坛里回复我的家人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呃呃,自己说着说着好像又理解了,DMA和串口中断的关系就是DMA处理接收,串口中断做一个善尾的工作,但现在还是不理解这两句代码的逻辑顺序有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