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485通信,波形有毛刺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09):
通许距离多少?采用的是专用线材吗?周围有无干扰源?

网友B:
感觉是正常的,原因:
芯片内部差分驱动不可能完全对称;
走线等分布参数有一定影响;
在A B线都对地接个小电容,就应该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许距离多少?采用的是专用线材吗?周围有无干扰源?

普通的线材,7.5米,是在公司测试的,直流稳定电压供电,可以排除来自电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正常的,原因:
芯片内部差分驱动不可能完全对称;
走线等分布参数有一定影响;

多谢回复,可以分享下你们的485电路吗?

网友C:
你量的这个信号是485收发器的差分信号还是输出的单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的这个信号是485收发器的差分信号还是输出的单端信号?

单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可以分享下你们的485电路吗?

电路一般都是根据基础电路做的吧,只是不同行业需要过的标准不同,按需要加些保护元件/EMC元件

网友B:
这种跳变沿的尖峰一般不会影响通信,MCU不是都是在两个跳变的中间位置附近采样么,除非你波特率误差很离谱了;
何况还是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一般都是根据基础电路做的吧,只是不同行业需要过的标准不同,按需要加些保护元件/EMC元件 ...

网友D:
改用屏蔽双绞线再测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屏蔽双绞线再测波形看看

成本太高了  可以测试下

网友E:
阻抗匹配问题吧
终端 反射叠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问题吧
终端 反射叠加导致的

网友F:
正常的485波形,也可能是示波器本底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的485波形,也可能是示波器本底噪音。

网友G:
周边感应的空间电磁干扰而已,最大的嫌疑是你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