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DSC32L176库函数版,是怎么处理的时钟

楼主(2022-03-10):
有哪位大佬用过类似的或同样芯片。帮忙解答一下

例程用的是内部晶振?

网友A:
我是HC32L176的,你是指的什么时钟?默认是4M内部的RCH时钟

楼主:
是不是功耗低的话,都用内部的

网友B:
大部分用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C:
例程一般都用默认的

网友D:
为什么低功耗要用外部的晶振呢

网友E:
不同的功能 对时钟处理就不同啊

网友F:
应该有两种时钟源吧

网友G:
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网友H:
我不知道啊,不过怎么处理时钟看时钟树能看懂吧

网友I:
你问问官方吧,或者多熟悉熟悉程序

网友J:
感觉有点儿蒙,你看外置有晶振没,有的话,大概率外置晶振

网友K:
不能吧,一般都会用外置晶振的

网友L:
你跑一下程序看看呗,我觉得是外置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0448&highlight=ll%E5%BA%93  看看这里

楼主(2022-04-13):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60448&highlight=ll%E5%BA%93  看看这里

多谢,学习下

网友M:
换用外部晶振看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