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是否做过用户授权么?

楼主(2022-03-10):
设备需要授权才能使用怎么做?

就像手机需要密码或者指纹识别才能登陆一样,

但我们的设备只有显示和简单的功能按键,不适合做密码,其次一旦使用密码了,不并能限制使用人数。

需求:专人专用授权使用

可有人做过类似的么?见过他们有插入类似U盘的那种东西的,不知道成本如何,开发难度多大

网友A:
你说的是usbkey

网友B:
就是需要授权才能用呗

楼主:
是的,构思中想给手机发个临时码

网友C:
授权的话,跟用加密狗差不多吧,你可以看看这方面

网友D:
这个没有做过啊

网友E:
从来没做过授权

网友F:
需要额外的工具吗

网友G:
跟加密解密还不是 很一样

网友H:
授权和加密是两码事吧

网友I:
没有做过用户授权啊

网友J:
感觉授权就是给个激活码,这个设备就能用了,每次断电重启就需要输入激活码,这样靠谱不?

网友K:
你这需求可能需要指纹识别吧

网友L:
U盘的话就类似加密狗,成本不高,里面能写个码,存起来,每次上电读这个码

网友M:
你还是配合用密码吧

网友N:
硬件加密

网友O:
不是很理解,授权给用户你是想仅仅让一个人用?

网友P:
可以搞个联机的,然后每次使用发送动态码

网友Q:
那你这设备还能外接其他硬件么?

网友R:
不用密码,还比较简单,估计限制不了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