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芯圣有带USB的芯片么

楼主(2022-03-10):
资源需求
usb一个
RS232两个
io两个

网友A:
应该有吧,都是最基本功能吧

网友B:
usb的应该是有的

网友C:
楼主想用哪种usb呢

网友D:
带 usb的肯定是 应该有的

网友E:
有的 这种芯片应该不少

网友F:
这种是常规外设了吧

网友G:
那肯定是有啊 楼主想用哪种模式啊

网友H:
倒是给推荐个型号啊

网友I:
去芯圣官网,下载一份选型手册

网友J:
USB应该都能有吧,而且232就是串口这个也是MCU的必须配置

网友K:
我猜测应该是有的,问题不大

网友L:
应该有,你去问问代理商吧,他们知道

网友M:
你找个选型手册呗,这不一切明了么

网友N:
现在一般MCU都能带USB吧

网友O:
USB可以外置的,其他功能一般MCU都具备的

网友P:
你还是找个技术或者代理咨询一下吧,芯圣MCU我是不太熟

网友Q:
得能有个USB吧

网友R:
一般MCU都是具备的USB功能,我觉得芯圣也应该能有

网友S(2022-05-13):
实在不清楚就问问代理商吧

网友T:
MCU都是USB2.0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