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的连接数量可以到多少?

楼主(2022-03-10):
钉钉打卡大部分都烦这个事吧,
为什么一个钉钉可以连那么多手机,而我的蓝牙连接不行

网友A:
从芯片支持蓝牙连接数量来看,这与协议栈接口关系比较大,沁恒采用自研协议栈,多主多从可以灵活配置,当前根据实际应用及系统资源情况,默认可以支持3主8从,如果有更高的需求,可以定制支持更多的连接数量。
钉钉打卡蓝牙估计是单向通讯(+后台手机联网),是基于蓝牙广播实现。

网友B:
是不是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链接数量限制

网友C:
看来和片子有关,

网友D(2022-04-09):
不同厂家的芯片支持不一样吧

网友E:
这个数量要看芯片和蓝牙版本支持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我们的蓝牙芯片做从机,那么最多被3个主机连接,如果使用我们做主机,那么最多连接8个从设备。 ...

沁恒是采用自研的协议栈,技术上讲,多主多从实现可以轻松配置实现,以上参数是考虑实用性和RAM资源后的人为默认设置。

网友G:
和厂家的芯片有关系

网友H:
可能连接完事儿就断开了吧

网友I:
蓝牙一般十来个是可以的

网友J:
这个跟蓝牙协议栈有关系的,好的一般可以连接很多

网友K:
我知道打卡这种一般都是连接完成之后就断开了

网友L:
钉钉打卡属实很烦哦,哈哈哈

网友M:
你把钉钉的设备拆了看看呗

网友N:
可能是连接有数量限制吧,钉钉这个估计也不能无限制

网友O:
可能连接打个卡就断开了呢,这个说不准的事儿

网友P:
没研究过,不过我觉得肯定和正常蓝牙差不多

网友Q:
你可以看看你连接打卡之后是否蓝牙断开哈

网友R(2022-09-10):
和不同的片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