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 库文件.a添加后,编译提示没有定义函数

楼主(2022-03-10):
新建了个函数库文件,编译生成.a文件,具体如何调用?
在library 中添加了这个.a文件,然后把.a的头文件也包含进项目,但是调用函数提示undefine func
请问下,自定义的库文件如何添加

楼主:
这个是库项目
包含了.c 和.h

这个是.c里面的内容,就一个递加函数

编译后生成..\library_userguide.X.a

然后在独立项目中

加入了.a文件

独立项目main函数里面又#include "../library_userguide.X/TTT.h"
调用了这个funca
编译报错
C:\....\INDEP.X - libtest\main.c:237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unca'

网友A:
看起来没问题。还是要提供更多信息,大家才好回复,什么环境,工程文件等等

网友B:
你的.h文件里面有声明 那个函数么???

网友C(2022-04-1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在.h文件中要声明:int funca(int 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贴下你库的头文件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做了一个工程,可以看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 ... ;extra=#pid12721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