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哪种无线芯片适合智能照明控制

楼主(2022-03-10):
实现通信,并做好亮度和开关控制

网友A:
建议用ch582M看看呢,可以看看手册中的参数符不符合你们的要求。

楼主:
多谢,找手册看看

网友B:
现在这种产品多的是,如果是学习,问题不大,如果是开发,可能市场占有的话比较难了

网友C(2022-09-11):
蓝牙芯片都适合

网友D(2022-12-05):
看你项目需求啦,不是一拍脑门就说那个芯片OK的

网友E:
你的智能照明是采用什么方式组网呢?

网友F:
CH573,CH582都是可以的的

网友G:
亮度和开关控制这个简单,主要是你要怎么通信

网友H:
我看沁恒的CH582还是比较强的,推得也比较多

网友I:
你通信是数据量大不大,还有是需要mesh组网么?

网友J:
用蓝牙组网呗,组合通信应该就行了

网友K:
这个你最好是再说全面一些,或者去官网选型之后进行找适合自己的

网友L:
官方一般比较主流的是CH582的

网友M:
沁恒的蓝牙都是可以的,但是CH582的话是支持mesh的,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N(2023-01-04):
CH573,CH582等等,但是还是看实际啊,那个比较合适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