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SWDIO接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2-03-10):
MM32-SWDIO接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
先画一版不带上拉电阻的试试,不行的话再说。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画一版不带上拉电阻的试试,不行的话再说。感觉问题不大。

你这什么神逻辑,竟然要先画不带上拉电阻的???????????????
难道不是应该直接画带上拉电阻的,就算不需要到时不焊接就好了????????????

网友B(点评):
是不是觉得现在打样是免费的,使劲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什么神逻辑,竟然要先画不带上拉电阻的???????????????
难道不是应该直接画带上拉电 ...

言之有理!

网友C:
一般都是带上拉电阻的,如果你有别的考虑,需要去掉上拉电阻,那也是先画一版带电阻的,不焊器件测试,而不是直接来一版不带电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画一版不带上拉电阻的试试,不行的话再说。感觉问题不大。

搞反了,
带着上拉,你可以不焊
没有上来,你想焊,就万马奔腾

网友E:
先留出位置试试看

网友F:
一般来说要带着点

网友G:
可以不用焊接 但是要预留位置

网友H:
本身自带上拉吗

网友I:
一般上拉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J:
提供合适的电压呀

网友K(2022-04-13):
貌似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