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的霍尔采用输入捕获如何用

楼主(2022-03-10):
用的103RB 的PB13/PB14/PB15

网友A: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3);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timer_deinit(TIMER3);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6;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3,&timer_initpara);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ITS;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1;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3,TIMER_CH_0,&timer_icinitpara);
    timer_hall_mode_config(TIMER3,TIMER_HALLINTERFACE_ENABLE);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3,TIMER_SMCFG_TRGSEL_CI0F_ED);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3,TIMER_SLAVE_MODE_RESTART);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3,TIMER_INT_CH0);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3,TIMER_INT_CH0);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3_IRQn, 1, 1);

    timer_enable(TIMER3);

TIMER3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霍尔信号为什么要用捕获功能?
为了计算电机的转速吗?

网友C:
没有使用过哈

网友D:
是霍尔电流信号吗

网友E:
这个边沿不好设置啊

网友F:
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呀

网友G:
就是输入捕获是吗

网友H:
使用这三个引脚的什么功能呢

网友I:
电流霍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