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spi接口AD

楼主(2022-03-10):
ad最高是1m采样率

这里说的采样速率,与SPI时钟是否有关系

网友A:
要达到最高的采样率,那么它此时的SPI时钟一般也是最高的。

楼主:
那就是采样的频率与SPI的时钟相关联?

网友B:
要考虑AD高采样率下,spi这边是否可以及时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