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无法退出深度睡眠模式,

楼主(2022-03-11):
可以确定,应该是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了,大概在2.2ma左右;正常工作电流在13.5ma;现在进入之后,无法唤醒,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是不是我哪里配置不对?

进入睡眠程序

进入睡眠程序

唤醒配置

唤醒配置

中断唤醒函数

中断唤醒函数

主函数循环

主函数循环

网友A:
AFIO的时钟开了吗,先确定一下能不能正常进EXTI中断

楼主:
可以正常进入中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FIO的时钟开了吗,先确定一下能不能正常进EXTI中断

可以正常进EXTI中断的

网友B:
不要在中断里面进入休眠,中断可以置位一个标志,主程序里面判断该标志,据此进入休眠状态,方可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中断里面进入休眠,中断可以置位一个标志,主程序里面判断该标志,据此进入休眠状态,方可唤醒。{:lo ...

我的休眠是在主函数while里判断的,没有放在中断里 ,我现在把时钟初始化放在中断里,其他的初始化全部拿出来就好了,能唤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休眠是在主函数while里判断的,没有放在中断里 ,我现在把时钟初始化放在中断里,其他的初始化全部拿 ...

你的其他初始化内容是不是有用到中断啊,例如使用systick中断实现的delay函数之类,如果有,那就是中断抢断的问题,需要调整中断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其他初始化内容是不是有用到中断啊,例如使用systick中断实现的delay函数之类,如果有,那就是中断抢 ...

我设置了中断优先级了

网友C:
通过什么进行的唤醒啊

网友D:
会不会是中断竞争啦

网友E:
是不是循环嵌套了啊

网友F:
深度睡眠的电流也有点大啊

网友G:
通过什么方式退出睡眠模式呢

网友H:
还有其他在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