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能够实现这个上位机监控系统。

楼主(2022-03-11):
这个上位机软件是怎么做出来的呀?用个什么软件能做出来有大神可以告诉一下吗?

最好可以给一个软件的下载链接,他这个哥哥监控模块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呀?

网友A(2023-04-12):
你说的是那个上位机啊?

网友B:
上位机一般都QT啊,或者C#就可以了

网友C:
监控的一般都是C#做的吧,界面好看点

网友D:
你也没说是那个上位机啊?

网友E:
发图,基本就能看出来是那个上位机

网友F:
监控的软件啊?是监控电脑用的么?

网友G:
上位机你看安装文件呗,基本就知道是哪类的开发出来的

网友H:
那你反编译一下这个上位机软件就好了啊

网友I:
什么软件都能做出来

网友J: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发图片上来看看呀

网友K:
写上位机的软件很多,现在比较多用的是QT和C#

网友L:
我发现以前的上位机软件写的都挺不错的,一直能用到windows10

网友M:
你在哪儿看到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