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c_START开发板,模板程序下去之后没有反应,

楼主(2022-03-11):
各位大神:
          GD32E231-START 开发板,demo程序下载后,没有反应,编译的什么的都正常。
下载也显示成功,GD—link 板上L_LED2这个灯一直在闪,这是什么情况?请赐教一下。

网友A(2023-04-12):
请问,你烧录进去了吗?

网友B:
你复位一下试试呢?

网友C:
按理来说你最好是复位一下,或者断电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D:
你的demo程序是啥功能啊?

网友E:
你给目标板断电,再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F:
不应该啊,你不是都下载成功了么?

网友G:
一般情况,可能是你的demo下载的不对,或者你的目标板坏掉了

网友H:
你复位一下基本就能好使了,可能烧录了,但是芯片没运行程序

网友I:
GDlink闪烁没事儿的,你目标板重启就好了

网友J:
是不是没有添加自动复位功能?

网友K:
你可以看你的HEX文件,然后读一下单片机的Flash,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L:
你怎么知道没下载进去,程序反应到电路板上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M:
下载成功就说明板子没啥问题,按一下复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