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E230C开发板如何设置I2C1?

楼主(2022-03-13):
我想开启I2C1,使用PF6和PF7两个引脚,我参照I2C0配置了引脚,代码如下:
  •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
  •     /* enable GPIOB clock 启用GPIOB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 enable I2C0 clock 启用I2c0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 connect PB6 to I2C0_SCL 将PB6连接到I2c0_SCL*/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6);
  •     /* connect PB7 to I2C0_SDA 将PB7连接到I2c0_SDA*/
  •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1, GPIO_PIN_7);
  •     /* configure GPIO pins of I2C0 配置I2c0的GPIO管脚*/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配置I2C1引脚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0, GPIO_PIN_6);     //将PF6连接到I2C1_SCL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0, GPIO_PIN_7);     //将PF7连接到I2C1_SDA
  •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配置I2c1的GPIO管脚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
  •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 }

   I2C的配置代码如下,现在就是不清楚I2C1的i2c_mode_addr_config()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是起什么作用,该如何取值?固件库中的说明是I2C地址,原代码I2C0的设置是0xA0,那I2C1的地址是多少呢?

  • void i2c_config(void)
  • {
  •     /* enable I2C clock 启用I2c时钟*/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 configure I2C clock 配置I2c时钟*/
  •     i2c_clock_config(I2C0,I2C0_SPEED,I2C_DTCY_2);
  •     /* configure I2C address 配置I2c地址*/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I2C_I2CMODE_ENABLE,I2C_ADDFORMAT_7BITS,I2C0_SLAVE_ADDRESS7);
  •     /* enable I2C0 启用I2C0*/
  •     i2c_enable(I2C0);
  •     /* enable acknowledge 启用确认*/
  •     i2c_ack_config(I2C0,I2C_ACK_ENABLE);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1);             //启用I2C1时钟
  •     i2c_clock_config(I2C1,I2C0_SPEED,I2C_DTCY_2);  //配置I2C1时钟,速度400000,占空比2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1,I2C_I2CMODE_ENABLE,I2C_ADDFORMAT_7BITS,0xA0);//配置I2c地址,I2C模式0x82
  •     i2c_enable(I2C1);                              //启用I2C1
  •     i2c_ack_config(I2C1,I2C_ACK_ENABLE);           //启用确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