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22-03-11):
删除删除删除

网友A:
I2C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主机断电了,从机电没断完的情况,这时候主机再上电重新读取数据的时候,从机会把总线拉死,因此建议主机每次上电后,在SCL引脚连续发9个脉冲,释放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