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ADC求助

楼主(2022-03-12):
萌新请教下STM32adc采样如果要采集音频(原接口接喇叭sp+和sp-现在想用单片机adc采集)是用单通道还是双通道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专门的芯片么

能推荐一下不?

网友B:
ADC采样音频信号?

网友C(2022-04-13):
一般单通道就行了,SP-直接接地

网友D:
没这么做过,但是我觉得可以用单通道的吧

网友E:
看你喇叭咋设计的呗,一般都是SP+是音频,SP-是GND

网友F:
看你电路,如果用单通道比较简单

网友G:
双通道是不是得数据叠加之类的啊,费劲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