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29 timer+ DAC模塊(SPI通信)出來波型頻率不對

楼主(2022-03-12):
想請教各位
目前使用的是DAC8563模塊
我用timer中斷想打出一個1khz的sine波,但是出來只有819Hz左右(打1.5khz sine波只有1.056khz),請問這是因為SPI寫入造成延遲,才會讓timer不準嗎?
還是有其他原因?
arr=225,psc=5,point=80

网友A:
似乎使用DAC播放音频都是用DMA操作的

网友B(2022-10-09):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C: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D: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E: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F:
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G(2023-08-01):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B: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H: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C: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E: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I: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J: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K: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