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错误..\Output\BasicTim.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 (ref...

楼主(2022-03-14):
照着野火的教学视频编写了一个基本定时器的函数,其中用到的中断服务函数的子程序STM32f10x_it.c如下:

结果编译有错误..\Output\Basictim.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time (referred from stm32f10x_it.o).

但是我在这段程序的一开头就已经定义了time变量,见下面蓝色字体。

是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
  ******************************************************************************
  * @file    Project/Template/stm32f10x_it.c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0.0
  * @date    04/06/2009
  * @Brief   Mai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This file provides template for all exceptions handler and
  *          peripherals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copy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exti.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adc.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bsp_BasicTim.h"

int8_t ucTemp;
extern uint16_t time;
extern uint16_t ADC_conversionValue;

/** @addtogroup Template_Project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Cortex-M3 Processor Exceptions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MI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Memory Manage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us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Bus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ge Fault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Usage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VCall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FLAG_RXNE)==RESET)
//也可以换成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 USART_IT_RXNE)!=RESET)
        {
                ucTemp = 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USART_SendData(DEBUG_USARTx, ucTemp);
        }
}

//一.独立模式ADC,中断服务函数读取程序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if(ADC_GetITStatus(ADC_x, ADC_IT_EOC) == SET)
        {
                ADC_conversion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_x);
        }
        ADC_ClearITPendingBit(ADC_x, ADC_IT_EOC);
}
*/

//基本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BASIC_TIM_IRQHandler(void)
{
        //判断更新中断是否发生
        if(TIM_GetITStatus(BASIC_TIM,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e++;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BASIC_TIM,TIM_IT_Update);
        }
}

/******************************************************************************/
/*                 STM32F10x Peripherals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PPP), for the  */
/*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name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
/*  file (startup_stm32f10x_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PP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判断是否进入中断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4)!=RESET)
        {
        //中断服务程序
        LED_G_TOGGLE;
        }
        //执行中断服务函数完毕后,清除中断标志位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野火是哪路神仙啊

@呐咯密密 :哈哈,就、这就懵逼了
你看的野火教程,然后又问野火是哪路神仙。。。。

网友A:
你用了extern 关键字来引用time这个变量,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会去头文件包含的文件中去寻找这个变变量,如果你在其他文件中没定义,你这个time就是没定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extern 关键字的使用,它不能用来定义一个变量,只是去引用你在其他文件中的变量,是为了数据跨文件使用的,你可以去掉这个关键字,或者你在其他文件中定义了,但是你的头文件未包含。

网友B:
板凳这位是正解。楼主这句话:但是我在这段程序的一开头就已经定义了time变量,见下面蓝色字体。
extern 这个关键字是引用外部变量,按照楼主的本意,那去掉这个就ok了。

网友C(2022-10-13):
要注意extern 关键字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