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关闭内部看门狗问题

楼主(2022-03-11):
HC32L136,在正常运行模式下开启内部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想在休眠模式下关闭看门狗,请问如何关闭,没有找到关闭看门狗的寄存器,难道只能通过关闭wdt外设时钟来关闭?
还有一个问题,串口设置成模式3偶校验通信没有问题,设置成模式1无校验的时候就会不定时卡死,然后被看门狗复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
有谁知道华大的技术官方群吗?有知道的望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开启来就关不掉了吧?

网友B:
我也没有华大的官方技术群

网友C:
看门狗开启了,就不能关闭的。必须断电才能关闭的

网友D:
先关闭看门狗在进入休眠吧

网友E:
那就先别用看门狗了

网友F:
直接禁止使能就行啊

网友G: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H:
能开启就能关闭

网友I:
关闭函数是不是调用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