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22-03-11):
AC, ST, ce, tc

删除删除删除

tyw
上电后先延时,再设置禁止写EEPOM
tyw
去油香收

楼主:
望大神支招

网友A:
程序逻辑的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就不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tyw
eeprom写完马上禁止写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不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反复开关涉及到反复初始化EEPROM

网友C:
低压复位阈值调高一点吧。电压低于一个值,比如4V,单片机就在复位状态。这样保护了单片机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