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 如何实现spi从机接收不定长数据(数据首字节说明...

楼主(2022-03-13):
stm32f103 如何实现spi从机接收不定长数据(数据首字节说明了数据长度) 求个思路或例程 用的HAL 库

网友A:
超时判断就行了。

网友B:
这个不是\r\n结尾吗

网友C:
用定时器实现的。

网友D:
以前用串口可以实现。

网友E:
不定长数据比较多了。

网友F(2022-04-25):
用固定字符串结尾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