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mwin多次切换界面后失效!!!

楼主(2022-03-12):
大家好!请教大佬儿们一个问题:

我是h7,用emwin设计了4个页面,都是信号的处理页面,频谱图之类的,每个页面直接切换流畅,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当多次来回切换页面的时候,页面会失效,是指不是卡死,鼠标可以触屏移动,但是点不上按钮,点上了没反应,经过测试,每次都是第五次切换页面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一开始考虑是内存的原因,后来内存管理做好了还是不行。

想请问大家,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内存满了,定个变量,仿真查看一下。内存管理的内存

网友B:
大概率内存泄漏

网友C:
页面用完之后,需要释放掉

网友D(2023-03-03):
扩大emWin的heap到2或者3倍,再试试

网友E:
有可能是内存泄漏了吧

网友F(2024-01-11):
内存管理问题

网友G:
在页面之间切换时,确保所有资源(如窗口句柄、绘图上下文等)都被正确释放和重新分配。如果资源没有被正确管理,可能会导致多次切换后出现问题。

网友H:
如果事件处理函数没有被正确注销,可能会导致多次切换后出现问题。

网友F:
线程或任务调度问题

网友I(2024-04-05):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

网友J: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K:
输入和输出电流环路连接的位置只能是相应的输入 输出电容的接线端

网友L: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M: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N:
输入电压端上测得的值比它实际

网友O: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P: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Q: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