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CubeMX6.5.0版本对于STM32G071CB的配置BUG

楼主(2022-03-11):
功能:DMA方式的ADC多通道连续采集,由软件自动触发
在STM32CubeMX6.4版本中正确的关键配置是: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楼主:
但是用STM32CubeMX6.5.0打开上面的工程显示为:

楼主:
用鼠标点击红色配置的地方发现:ContinuousConvMode只有DISABLE选项,DiscontinuousConvMode只有ENABLE选项
按照这种配置ADC根本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很细心,做了不同版本的对比

网友B:
会不会是你打开旧版本文件时没有做移植升级动作?

网友:
STM32G071CB没有用过

网友C:
STM32CubeMX版本之间兼容了吗

网友D:
STM32CubeMX是最新的 版本吗

网友E:
现在这个用的少了,每次都是换新片子才用

网友F(2022-04-11):
这个连续采样吗

网友G(2022-07-04):
STM32CubeMX是最新的吧

网友H:
是不是没有更新到新版本呢

网友I:
这个还bug?

网友J:
STM32G0好像确实不支持。

网友K:
最新的STM32CubeMX是哪个?

网友L:
6.5是有这个问题。 现在改过来了,版本6.6

网友M:
后来的版本改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