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计算公式手册上的和网上的不一致,到...

楼主(2022-03-12):
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计算公式手册上的和网上的不一致,到底是哪个对?

网友A:
Temperature= (1.42 - ADC_Value*3.3/4096)*1000/4.35 + 25;

网友B:
计算公式也是手册上的

网友C(2022-04-11):
是参考电压不一样吗

网友D:
以手册为准

网友E:
Avg_Slope就是温度与ADC数值转换的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关话题供参考,关于STM32内部温度传感器的算式话题

谢谢版主大人提供的参考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公式也是手册上的

好的,我先看看手册

网友G:
使用STM32的温度传感器,必须先激活ADC的内部通道

网友H:
自行校准一下。

网友I:
肯定是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