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1 rtc wakeup

楼主(2022-03-11):
开启了RTCwakeup,也开启了exti中断线,中断进入1次后不再进,并没有周期性进入。仿真是发现wutf一直在"1",如果周期性执行中断,应该不会一直在“1”,因为中断服务函数里执行了清除wutf,和exti标志也执行了请除。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22-07-19):
是不是你的配置还是有点问题呢?

网友B:
正常来说,你可以进完中断清除wutf的吧

网友C:
我不是很清楚,我一般都是用外置的RTC功能

网友D:
. 这种你可以咨询一下STFAE,问问他们咋实现的

网友E:
话说,你可用CUBEMX来配置这个底层,然后看看程序如何运行的

网友A:
你找个demo吧,看看demo是否能理解

网友F:
你找一下官方提供的程序代码,看看是否可以能正常运行RTCwakeup

网友G:
对啊,正常来说中断完成之后会清除标记的

网友H: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这边没做标记清除处理

网友I:
你再看看数据手册吧,看看针对RTCwakeup部分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