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能否提供USB 串口驱动

楼主(2022-03-11):
如题,刷入USB模拟串口的例程,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但是没有驱动,N32L40x Port
开发包里没有驱动,请提供一下,感谢!

网友A:
这个是个人电脑环境引起的,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安装过程,如果电脑不支持该驱动,建议去搜索usb virtual com port driver之类的驱动自行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人电脑环境引起的,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安装过程,如果电脑不支持该驱动,建议去搜索usb virtual com  ...

嗯,是的,换个WIN10的电脑就识别了

网友B:
有的,方便留个邮箱吗,发给您

网友C(2022-04-12):
虚拟串口,你换系统可能就行

网友D:
你是win7么?可以用DAP的那个虚拟串口驱动然后就能识别了的

网友E:
没遇到过啊,你网上找个虚拟驱动安装一下

网友F:
话说没有其他方法么?只能换系统?

网友G:
我记得这种虚拟串口是有win7驱动的,win10的话是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H(2022-05-13):
引用 网友B:
有的,方便留个邮箱吗,发给您

你好,方便留一个驱动吗,电脑的系统是win7的识别不到

1497684196@qq.com

网友I:
虚拟串口需要在Windows下装驱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有的,方便留个邮箱吗,发给您

vv.cheng@ww-link.cn,帮忙share一下最新的驱动~
我用406在Android上面也遇到不识别的问题。

网友K(2023-05-18):
引用 网友B:
有的,方便留个邮箱吗,发给您

40599599@qq.com ,麻烦发个给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