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

楼主(2022-03-11):
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可以?理论上如果电感足够大,频率足够高,输出电压是不是可以无上限?

tyw
@QWE4562009 :MCP1650.pdf
@tyw :发的啥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手册都给出公式1.25倍的r2比r1再加1

网友B:
1、基准电压Vrf=1.22V,按此计算输出;
2、按效率80%,输出功率是输入功率的80%;
3、输出电压与占空比有关:Vmaxout=Vin/(1-占空比D),
4、理论D值越大,输出电压越高,但是能量也越小,到一定程度没有意义了,电感也与之相关

网友C:
调整FB反馈电阻即可。
单电感的升压一般占空比小于90%,也就是最高升压9倍,要更高的电压,则用升压变压器(想想特斯拉线圈)。

网友D:
理论上是的,要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即可。占空比不可能做成无限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都给出公式1.25倍的r2比r1再加1

这里R2 是哪个

从4.2V升压到80V有没有可能
输出电压的上限,一般在特性参数中有描述
2.49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FB反馈电阻即可。
单电感的升压一般占空比小于90%,也就是最高升压9倍,要更高的电压,则用升压变压器 ...

我买了一个样品 人家就是单节电池升压到50V以上  负载电流就几十个毫安 没有 用变压器   就一个很小的功率电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样品 人家就是单节电池升压到50V以上  负载电流就几十个毫安 没有 用变压器   就一个很小的功 ...

你那是没有什么功率要求,我说的是电源哦,输出少则几瓦以上的。
没有功率要求的,理论上,一个电感升到几千几万伏(真空中)都可以。以前做电子表,EL片背光,一个很小的电感一样可以将1.5V升到150V,但是电流基本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