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推挽电路上电容少100V

楼主(2022-03-11):
推挽电路这个图为什么C4和C7,C4的电压要低100V,万用表测试170,VC7有260V左右是什么原因,高频变压器的1和3没有画出来是直接接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A:
这个就是倍压电路,楼主可以试着分析一下。

网友B:
C4 漏电严重。要不电源波形严重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