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型号没有找到,怎么办(已解决)

楼主(2022-03-11):
按照手册,先添加库。然后在keil里面是找到了。
但是我是需要STC8G1K08A这个型号,带adc功能,但是里面的型号并没有这个型号。只有不带和带T的,然后这俩个都没有adc功能。所以该选哪一个?随便选一个吗?

网友A:
KEIL基本可以不用在乎选型,头文件不要弄错就行,另外代码过大的时候要去选一下存储空间为large

十年前用stc的时候都用atmel的89c51来给stc12创建工程

网友B:
选择8G1K08 serial就可以了。
其实51随便选一个8031都可以,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