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说说:画PCB时一般如何获取封装?

楼主(2022-03-11):
AC, AD, pc, TI, ig
大家在画PCB时一般如何获得封装呢?
我用Altium Designer,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自带的库里有,就用软件自带的封装;如果没有就按照技术手册画、或者用向导生成。
后来发现有些热心网友上传了自制的封装,而且还有3D模型,就搜集了一些。
再后面发现一些专业的网站上面有免费下载,而且画的都不错;特别是卖元器件的,比如立C商城,只要能搜到,几乎是每个器件专门都有封装。我觉得这个也挺方便。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获得封装的呢?喜欢自己画吗?还是用热心网友的?还是用专业网站的?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点评):
我开始也是自己画 后来就懒了 找现成的

网友A:
自己照着手册画  没毛病 用现成的 出过几次错

网友B(点评):
拿到别人的东西,首先要做的就是核对,直接拿来用肯定是不妥的,因为你不知道提供这个封装的人是什么性格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嗯 确实呢 有时候也不是不对 是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照着手册画  没毛病 用现成的 出过几次错

那你说那种PCB厂家,比如立创EDA,那上边下载的也容易出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说那种PCB厂家,比如立创EDA,那上边下载的也容易出错吗?

正经厂家的应该没错。。。根据需要 自己在修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经厂家的应该没错。。。根据需要 自己在修改就行

嗯,。

网友:
能找到的决不动手画,实在找不到,除了自己画,也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C:
有些器件厂家会提供封装的,可以直接用厂家的。
用第三方的要注意检查对比器件尺寸,不过用过一次第二次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器件厂家会提供封装的,可以直接用厂家的。
用第三方的要注意检查对比器件尺寸,不过用过一次第二次就 ...

厂家一般只提供datasheet吧,要根据里面的参数自己画。我觉得麻烦,直接用某创EDA的库挺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厂家一般只提供datasheet吧,要根据里面的参数自己画。我觉得麻烦,直接用某创EDA的库挺方便。 ...

靠谱的大厂都会提供封装或者模型的,可以直接用或者转换出封装来。
某创的库都是些通用封装

网友D:
一般都是自己画呀,偶尔去网上下,但是下下来也要自己修改成满意的样子,强迫症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自己画呀,偶尔去网上下,但是下下来也要自己修改成满意的样子,强迫症受不了。。。 ...

封装这个事情真的让强迫症抓狂

网友E(2022-04-17):
www.snapeda.com

或者digikey  mouser好多头有提供相应的链接